电源问题

楼主(2011-02-07):
用什么办法判断电源是否足够,我这865主板用IBM旧电源185W的,会不会出问题,现在一直正常使用中

网友:
用功率计算器算一下就可以了
主板什么的功率一般很低
这个电源戴起来了

网友:
既然能正常使用,就表明可以的。再说老电源功率余量较大的,质量很好。如果使用中经常重启或死机时,首先应考虑电源。

网友:
能使用  就正常

网友:
不会出问题,我也在使用

网友:
呵呵,事实最能证明,你既然正在使用,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测试测试不就知道了。电源只要不是坏的,就不会烧东西,也只有带动带不动了,出问题了首先考虑电源不就行了

网友:
用今天看看是不是正常啊

网友:
用几天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用鲁大师  上面有这个功能

网友:
额定250w应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