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硕 atx-308wb 风扇不转

楼主(2011-02-07):
本人菜鸟,待机紫色有5v,绿色3.8v,短接绿色线不能触发,风扇一动都不动,里面是az7500bp跟lp7510组合,待机没有短接绿色线时测到的电压为1、3.6v    2、3.6v   3、0.16v   4、3.8v    5、 0.06v
6、 0.68v   7、-0.01v   8、 2.2v   9、-0.01v    10、-0.01v  11、 2.25v   12、13、14、15、都是13.3v  16、0.96v    看了论坛上一些资料,第4脚电压有问题,还有12、13、14、15、都是13.3v,就是有问题,az7500bp已经换新,但问题依旧。不知怎样去修,有没有具体思路,我凌晨5:00都还没睡啊,请帮忙

网友:
有那么复杂?先判断风扇有没坏

网友:
检查7500的外围电路

网友:
看推动管是否有问题。

网友:
推动管是不是靠在大散热片上的啊

网友:
风扇没有问题,就算有问题都应该有其他电压输出啊

网友:
你短接绿、黑线,查一下输出端几个电压有没有,我觉得像是保护了,不知几个输出管子你检查了吗?

网友:
4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测量准确吗?13,14,15脚应该是5V,而且是由7500内部产生,如果此电压不正常,排除外电路问题后就只有7500的问题了。

网友:
检查高压部分的300V是否正常,两个大电容是否变质暴桨等

网友:
一般都是外围电路问题,不要过多考虑7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