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画面倒了,,有朋友拍的图

楼主(2011-02-07):
                一台ASUS EEE PC 1005HA的上网 本,,,用的是XP操作系统,,故障为摄像头画面倒了,,,本人试了几种装了几次ASUS USB2.0 UVC VGA WEBCAM 的驱动。。装后还是老样子,画面倒了,,,好像记得朋友拿来的时候说过原来是可以用的,,,的请问一下,,笔记本哪里能设置电脑摄像头的选项???,,他原来用就是XP的系统。。。。这种问题麻烦老师们分析一下,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
去官网下驱动

网友:
重新换一个版本的系统就OK啦

网友:
常见问题,驱动

网友:
华硕的这种问题一般都是驱动不对导致,你可以根据设备ID查找到正确的驱动下面这个是例子:

网友:
设置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里设置??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
5楼兄弟正解,ASUS重装后摄像头容易倒过来,到官网下载正确的摄像头驱动就OK乐

网友:
华硕的必须用官方的驱动程序,不然就会这样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控制面板 ----- 摄像头

网友:
还是驱动不对.上官网找一下看有没有驱动.用手动方法指定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还是离不开驱动的问题,我以前新买的ASUS也是装XP摄像头倒了,上官网下了原装驱动,不行的话就上百度上搜吧,我以前直接在百度上搜的,装上就正了,呵呵 这个问题很简单

网友:
用驱动人生弄一下

网友:
这种肯定是驱动问题。

网友:
更新下摄像头的驱动!

网友:
管网下对应的驱动,能解决

网友:
去官网下吧,比较正规..希望你能解决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按照型号下驱动一定行

网友:
下个正确的驱动,里面应该会有选项调正过来的

网友:
这个必须用官方的驱动,下次碰见这个问题就不头疼了

网友:
是摄像头装反了,要不就是驱动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