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414TX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1-02-07):
给HP V3414TX清灰,拆开后发现触摸板线没有插,插好。装好机器后触摸板还是不能用。按触摸板上的按钮,触摸板指示灯可以红绿变化,但始终不好使,有没有通病?设备管理器里面认不到,用驱动精灵下载安装了触摸板驱动,安装完后设备管理器里还是认不到,但驱动精灵再也不提示更新触摸板驱动了。什么原因?
已解决。

网友:
查供电和信号

网友:
触摸板线被拔下说明触摸板原来就不好使,有人拆机拔掉了连线。但用户没有让修,我不好动手,但愿他不要往我头上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看触摸板线 有没有断 把线接口 磨光 还不行在去查板子

网友:
刚才客户来了,说触摸板原来就不好用,机子已经拿走了。

网友:
看来是虚惊一场,触摸板一般是连接问题,重点检查接插件

网友:
这种事情很常见,主要看客户人怎么样。

网友:
绝大部份客户一般都还好,就怕遇到无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