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亮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1-02-07):
飞利浦220WS8,故障为开机亮一下后黑屏,绿灯常亮,黑屏后12V,5V正常.怀疑过压保护,高压块是mp1038ey,求教,mp1038ey哪个脚为过压保护脚?

网友:
菲力浦的蛮喜欢坏灯管
把灯管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先測試到底是( 高壓 )故障 或是 電源故障
才好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用单灯高压条试过,没问题,黑屏的时候12V跟5V都有.

网友:
那很卻定是高壓故障 ( 更新高壓版就可以 )

网友:
除了灯管基本就是高压板了

网友:
先拿好灯管试一下,看看是高压板的问题不!一下问题就知道在哪里了!!!

网友:
用通用的高压板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先用灯管测试工具测量每个灯管的好坏,灯管全好的话查高压板的12V有没有,高压板的保险常烧,保险好的话查驱动高压包的场效应管的好坏和高压包有无短路,高压包只能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换高压板,别去保护,问题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