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电压叫M,有些叫V?

楼主(2011-02-07):
为什么有些电压叫M,有些叫V?例如3M、5M,1.5V、3.3V,有什么区别,请知道的师傅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的,V就是工作是所需的电压

网友:
不同的图纸上标识有所不同,M通常用在3V 5V,

网友:
那是不是说M、V是一个意思?

网友:
那就是说M是待机电压,可以这样理解么?

网友:
xing学习哦~~~~~顶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不同公司的图纸不同的叫法,要是有个ISO来规定就好了。嘿嘿。。
不过你看多些图纸就习惯了。

网友:
IBM的机器用的是3M 5M代表的是待机的电压,1.5v 3.3v表示待机以外的电压.
广达的笔记本待机用的+3VPCU,+5VP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