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液显指示灯亮绿色黑屏

楼主(2011-02-07):
BENQ 15寸液晶指示灯亮黑屏拆开一看电源高压一体板上有C5706三极管BENQ的一个通病)一测果然短路了马上更换再测不短了,测了测有13V3.3V输出,但依然黑屏,再次跑线路和上电检查发现13V送到一FU3024N场管的S极,测得D极也有13V左右的电,D极接到那两个C5707C极但D极却没有电压,此电压正是高压板的供电,想必是由于这个场管损坏使的电压过不来,但手头也没有这样的场管怎么办呢,想到高压板的供电一般在12V左右,于是就把场管拆掉然后把DS的引脚短接使得13V不经场管转换就直接过来。接屏测试屏亮了,一切正常,不知道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妥之处否?
问题补充:按上述思路修出的结果是插点就白屏,高压线路不授控制,然后换了个40T03GP的场管上去结果还是一样,这才想到思路反了,仔细查查了拆到的FU3024N场管原来是FU9024N的P管,而且这个管子被别人拆过,原来装回去的时候给装反了把GS给装反了,我想板上大都是N管所以大概的测了下这才导致了思路反了,回头仔细想想,没接信号的时候此管的G和S极都有高电平那如果这是个N管的话那不等于是不起任何作用了,呵呵,到这时我把拆掉的FU9024N量了量阻值正常,再次装回去一切OK了。

网友:
拆掉的场管  应该是控制高压开关管, 没有它背光不受控会常亮的

网友:
如可以應該是更新零件  避免12V短路燒毀更多零件

网友(点评):
应该是每个零件都应该有自已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这到我注意,明天试试看

网友:
这个管子在电路中相当于一个开关,但它是受谁控制就得跑线路了。

网友:
PWM控制开关调整输出的...你直接就失去了调整功能,不受控制不说还没有了保护

网友:
在换上一个管是一下,有可能是这个管有问题。

网友:
这个开关管可以直接过,但是电路短路了的话就直接烧过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试了果然和你所说一样,但不知道这种管子换什么样的合适点呢?台式机上的CPU供电场管行不?

网友:
问题补充:按上述思路修出的结果是插点就白屏,高压线路不授控制,然后换了个40T03GP的场管上去结果还是一样,这才想到思路反了,仔细查查了拆到的FU3024N场管原来是FU9024N的P管,而且这个管子被别人拆过,原来装回去的时候给装反了把GS给装反了,我想板上大都是N管所以大概的测了下这才导致了思路反了,回头仔细想想,没接信号的时候此管的G和S极都有高电平那如果这是个N管的话那不等于是不起任何作用了,呵呵,到这时我把拆掉的FU9024N量了量阻值正常,再次装回去一切OK了。

网友:
明基通病来的,这管子超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