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ELL M1210笔记本CPU温度高低和使用的浏览器有关系

楼主(2011-02-07):
我的这台笔记本的配置是这样的;

自从上次的傲游的浏览器坏了,我就用搜狗的高速浏览器,感觉用起来比较方便,更顺手,但是有个问题就是CPU的温度变高许多啊,不时的听到CPU的风扇高速运转的声音。用驱动人生一查CPU的温度到82.5度,显卡的温度也到了73度了。

我这显卡有升级了,试着关闭搜狗浏览器,3、4分钟后,CPU的温度降低到了59度,显卡61度,之前风扇高速运转的声音也没有了。现在用微软的自带浏览器,开了6个窗口,CPU的温度是63.5度,显卡的温度是63度。应该属于正常的温度了。

网友:
所以以后要测试做的显卡耐温多少,可以试着用搜狗的高速浏览器。不用放电影来测试的方法了。

网友:
不一定是浏览器的原因,也可能CPU正在执行其它的任务,你再观察观察。

网友:
这一定和浏览器有关啦,我试了好几次了。

网友:
搜狗的高速浏览器有这么厉害,可以当3Dl来测机器了.........我要赶快验证一下我的电脑装了这个浏览器会怎样了

网友:
怎么还这样啊,不会是你的系统跟搜狗有冲突吧

网友:
昨天一直会,今天开机看起来正常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和你机器的冒个软件有冲突造成的。
我的一直在用这个浏览器,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