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鑫9600gt显卡特殊的花屏,求高手~~~~~

楼主(2011-02-07):
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 很多块显卡上,一直不知道原因,原先只能返修,现在到时间没办法了。
花屏的问题很奇怪,就是开机的logo画面就开始花屏,这个时候没有进入windows系统,就是开机就花屏了。进系统前花屏的状态是英文字出现字母丢失,进入系统后一部分画面丢失,很多字会丢了一部分。不玩3d游戏不会死机,进3d游戏就死机重启。奇怪的是如果你多重启几遍花屏会消失,而且启动后花屏一旦没有了,进入系统后3d游戏也不会死机,就是说一切正常了,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一旦重启又花屏了就还是老样子。有时候没办法,要重启nn遍看到启动没有花屏了才能正常使用。已经确定是显卡问题,但是又不知道原因,如果全坏了也就没办法了,可郁闷的是一旦不花屏了就能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字符丢失太多为显存虚焊所致,可以用MAST9测试看看哪个FBA出错,定位显存颗粒,然后加焊试试,一般都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同意LS的观点。。。LS这位仁兄,,一定对修显存坏的显卡很有经验吧???

网友:
嗯,奇怪的是为什么不花屏后能一直正常使用?一般虚焊什么的不是不太稳定的吗?我这个奇怪的就是不花屏后再下次重启前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LZ你就先加焊显存了吧,事实可以证明一切

网友:
谢谢指导,可惜俺是新手。不会焊啊,先从基本学起。

网友:
怎麼都是考量到顯示卡呢?還有可能是power不穩定啊,主板和顯示卡通道問題,都可以考量啊,不多測試怎麼知道具體是哪裡壞掉了呢?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
7L的电源不稳定一般会引起显示花屏吗?

网友:
一般的花屏我就放弃了,怪就怪在多重启几次没有花屏后就一直稳定了。至于是不是显卡问题这个是肯定的我开网吧的,几十台电脑有好几块这个问题。用排除法一下就确定问题了。现在就是想学学咋修。呵呵~~~

网友:
可能是显存或者GPU虚焊,先用手压压GPU和显存看有没有改善,有的话加焊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同意一楼的看法 要么显存要么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