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显卡金手指上面一排小小的是什么啊?好修不?

楼主(2011-02-07):
请问 显卡金手指上面一排小小的是什么啊?好修不?
显卡

网友:
有图吗,,你说的是排阻吧

网友:
LZ上个图说明一下位置吧,高档的显卡上面一排排的有电容了,看看才知道

网友:
好修不?LZ你的发问可以有针对性的问题吗?这样好让大家知道怎样能够帮到你

网友:
是PCIE总线传输的耦合电容吧,你的描述不太准确

网友:
对啊 不上图我们怎么给你说啊

网友:
耦合电容吧?一共有十六对。掉了换上。缺一不可。。。。。

网友:
16对电容吧

网友:
要是问能不能修电容,你不妨修修看

网友:
如果是要修电容的话就不用了 ,修板的话随便找块费板拆几个换上就行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耦合电容把

网友:
什么耦合电容,是绿波电容吧!!

网友:
那是16个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