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修了三台液晶显示器分享下过程

楼主(2011-02-07):
已经有好几年没修液晶显示器了,今年由于种种原因需要修液晶了,下面说说今天修的三台显示器维修过程
第一台清华同方19宽的,客户反映不通电,适配器换过也一样,过年放了几天了没看,晚上上维修电源一看电流0.00A,拆机电源口虚焊,补焊OK
第二台长城19吋宽,插电源线时屏幕微微的亮暗闪烁一下,拆机220V交流输入插座烧糊了,插座处理后上电源线量12V输出只有5.2V左右并且电压抖动,顺便也量了下5V输出,也是5.2v抖动,简单了。找到12V跟5V之间的稳压管,去掉就OK了
第三台联想19宽的,开机红屏用个十几分钟自动保护,不用说大家也知道灯管坏了,马上拆机拆屏换灯管,很长时间没换过台式机灯管了心里还有点紧张,连找了三个带架的灯管上去都不行,第一个高压线位置不对,第二个固定金属架太大了,第三个终于装起来了灯管吱吱吱漏电,哎拆机带架灯害死人啊,太晚了,这个灯管就留着明天处理了。
完了有个问题问问大家
19吋宽的带架灯有几种规格,订货时怎么跟上家说,这种全新带架很少,买的都是拆机的,全新带架到哪里能买到?

网友(点评):
请问第二台显示器12V和5V之间的稳压管是多少V的,谢谢!

网友(点评):
我想知道,那稳压管,是怎么个工作原理的,盼楼主给我讲解下,谢谢

网友(点评):
钳位二极管击穿一般都要换掉失容的滤波

网友:
看一下基地有没有。

网友:
买带架子的很少有合适的,最好还是用原来的灯架比较好。

网友:
请问你们同行之间换19宽的灯管多少钱

网友:
还是买原装的好了,比较合适

网友:
我这30.00元

网友:
同行也得100元,不是咱黑,万一换出一条线 ,你要包赔的。

网友:
好样的呀!我到60

网友:
都是硬件问题,高手

网友:
节日期间还不休息,辛苦了。

网友:
  长城的  怎么可以说。电压不稳就是稳压管的事呢?  能帮我分析下吗?谢谢。

网友:
回答下上面兄弟们的疑问,关于那个稳压管我话个图出来了,很简单的一个电路,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这个稳压管坏了可以直接去掉不接,不影响工作

网友(点评):
感觉这个东西如阑尾一般有多余,就像是用两个二极管并联整流一样的多余

网友:
楼主真是好心人啊!发贴 的目的就是让别人知道你的经验收获,人们有疑问的就应虚心解答.

网友:
灯管是不什么好换

网友(点评):
那个带架的灯管换不上去,我就把原装架的灯管拿下来,装了根新灯管上去就好了!

网友:
这个降压钳位二极管作用不能省去!!
待机时,12伏空载,光耦取样取在5伏端,12伏会因空载而上升至17伏甚至更多。invert启动瞬间会给高压线圈造成很大的冲击!
早期明基17的电路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兄弟一席话,豁然开朗,明白这个二极管深层的用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元还不够手工费

网友:
用灯管原支架吧,一定要买到和原来一模一样的灯管带支架那有点难度,而且不一定买得到。心的把里面的灯管取出,用全新灯管代换就好了,全新灯管1元钱左右一支,对我们维修人员来说成本是越低越好,我通常都是这么换的,不过我碰到19宽屏灯管有两种长度的,两种都要备,否则长一点和短一点都很难安装好

网友:
换灯管是细致活,再熟练切记小心无大错。

网友:
换灯管的收200,单换烂的收120,

网友:
换灯管80-100元

网友:
B4一下30块换灯管的,祝福你们多多换出线。。。

网友:
最高的时候收过。400  现在价格已很低了,同行价不到一百客户一百多或者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