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别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2-07):
年前9月,一个人在我这里卖了一台二手的机器,945的主板,上的3.06的U,可是,12月,他来找我看看,说老是进不了系统,我一看...硬盘检测正常,主板跑码到FF,就是该进系统的时候卡那了...我说,系统出问题了,做个吧...做了之后,用了3天,又来了..还是这个问题..然后我给恢复..1天之后,还是这个问题...我就给查盘...盘是ST80G的...查了正常,重写引导,然后恢复了系统..他到家就又给我了电话...没办法换了串口线..每次做好系统都在我这里重启了5次以上,没有问题,可是他回去之后又不行...在元旦的时候,我特生气了 ...让他放这几天我给看看情况...结果,在我这的第二天..主板点不亮...检测卡无显示...我就给放那不管了...
   最后放了10来天,我看看...还不点不亮...就把U拆了、安上..正常了!!~!~!!~然后他就给拿走了...到现在还没出过问题..

谁能给解释下这是什么问题???     我是一个新手...给我的感觉是太奇怪了~~~~~~

网友:
可能风扇没有抓紧,重装了一下,给拧紧了,所以好了。这事每年都要遇上几次。

网友:
CPU座接触不好,他在回家的路上震动了,所以就坏,以后碰到这种事多测试两天再换给客户

网友:
可是风扇跟系统没关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cpu底座不太服饰,(主板变型) 在你拆装的过程中安装好了

网友:
有可能就是CPU接触不太好造成的,这种问题有时候判断确实挺棘手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我感觉奇怪的是: CPU 如果接触不好,他可能出现不能开机的情况,跟那个系统应该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网友:
INTEL CPU的风扇直接就是把主板拉变形了的。

网友:
与五楼有同感,是挺棘手,但解决也是意想不到。

网友:
有可能是CPU风扇接触不好散热有问题,还有CPU脚是不是有氧化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是用橡皮擦CPU的触点,775的爱出这毛病,不跑马,

网友:
受教了..确实让人很费解啊~~~

网友:
这种问题我见过,这是电脑硬盘上有病毒造成的,你只要把硬盘上所有的文件全部格掉,然后重一个系统,应该就好了。

网友:
对,就得全盘干掉装

网友:
可惜我当时是没有接硬盘,只有主板...

网友:
    散热问题啊

网友:
很明显的cpu接触不良,最后还是发现问题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是U跟座接触不良

网友(2011-03-14):
今天客户来找我了..老是出先蓝屏...蓝屏代码一次一个样..不重复..我把内存换了..还是这样..最后我想把系统还原了..可是光盘引导进不了GHOST了...我在想,是不是我给他换的内存问题..就把以前的内存换上了..可是这次它做的特绝..直接黑屏了......还有一点...开机按键每次都要按到第二次才能启动...  请问,这个问题是U座问题吗?  如果是的话,家悍用850该怎么悍?(我没有BGA什么的)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吧~换个同类的板子试试~如果好了~再仔细检查主板

网友:
我知道是板子的问题啊...只要给它点震动,它就好,再给点震动,它可能就不会用了...很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