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系统正常,进系统就蓝屏

楼主(2011-02-08):
已经碰到第二个同样的问题了,g系统正常,安装系统正常,但是安装完该出现欢迎使用时就变成蓝屏了。已经测试过内存,cpu ,硬盘都没有问题,测各路电压也没有问题。不知道改怎么去修。换板子肯定能解决问题,前一个就是实在不知道哪的问题直接换掉板子,没想到今天又碰到一个。值得深思,知道的透露一下吧,(第一个板子是技嘉上462 amd的cpu,今天碰到的这个是顶新845gl的小板子)预装的是电脑公司v9.2的版本,以前一直用这个挺稳定的。

网友:
BIOS改一下硬盘设置试试

网友(点评):
845没有这项改吧?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不短道你的蓝屏代码是多少, 一直认为是内存问题,换了以后还是一样。不过我觉得我的主板内存供电有点高,蓝屏的时候内存供电1.95V,测同样的板子内存供电1.90,主板是磐正的AF570T ULTRA。要是你有示波器,检查一下路各路的波形,看看,不过我也没有示波器,连见都没有见过。 不知道我的想法正不正确。用示波器一定能检查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我还原过不行,改成什么模式的?

网友:
刷个BIOSS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也想刷bios,但是这个黄色的小板子,型号是sw-845gl贴个签是顶新数码,我只听说过顶星没见个这个牌子,难啊,谁知道这个sw代表什么牌子

网友:
那就是BIOS设置问题了。将软盘和IDE的设置选项都关了或者禁用

网友:
主板上面有没有什么pci设备  全部拿掉  然后把主板拿出来外面装系统,不要在机箱里面,还有电源电压不足的,电源换个好的试,我遇到过好多个了,电源电压不足硬盘转速不正常什么的,会有一些毛病,仔细看主板有没有电容鼓包的,再不是就可能只有换板了。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果你搞好了请说一下,我也想累积多一点经验。呵呵

网友:
我建议还是换个低版本的系统。

网友:
用安装版试一下,或把硬盘ERASE一下

网友:
硬盘是好的,数据线你换过了吗?我也见过这样蓝屏的,换了数据线就好了。

网友:
我一个一个试,刚把io换过了,系统换成深度的做了一下,问题依旧,谢谢大家的帮助,回帖的人今年都发大财!!!哈哈

网友:
刚又换了数据线,把pci网卡去掉还是不行啊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装系统的时候不要装显卡驱动

网友:
不要安装声卡驱动,有时候声卡也会引起不正常

网友:
不接硬盘进PE会不会蓝屏?硬盘分区表、坏道排除了没?

网友:
硬盘改IDE模式就OK了

网友:
重新分的区,硬盘没有坏道,进pe正常。感觉跟硬盘模式有关,因为蓝屏出现的英文中能看懂一些硬盘出错的提示,但不知道从哪里改

网友A:
额的神啊,都试过了不行,准备放弃,这个垃圾的845gl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的神啊,都试过了不行,准备放弃,这个垃圾的845gl主板

硬盘模式你进BIOS从第一栏到第二栏找SATA这类的字母。

改一种非当前默认的试一试就可以了。

这类问题都要放弃啊,应该可以判断是硬盘模式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845的主板,如果换内存了,就用MHDD,先测一下你的硬盘呀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很多了
装的时候不要打驱动
等进了系统以后从新下驱动安装就好了咯
不行下官方的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845gl的主板,里面根本就没有sata的选项,

网友:
你多换几个版本的系统装一下,试试低版本的,再不行可能就是硬件问题了,最好先不要动硬件

网友:
都看了,别妄了看日期,不对也会蓝屏的。

网友:
22楼的方法可以试一下。很多时候,比较老的板子,都是因为驱动过于新而出现蓝屏。你用GOSHT 装的时候,出现驱动选择持时候全部取消,然后进系统一个一个的装,最好到官网下载驱动。或者是,进安全模式,把驱动一个一个的卸载,看是什么驱动引起的。

网友:
我也建议先换一版系统试一下。

网友:
原因查明了,不是板子问题,祸源就是那个硬盘,这个奇怪的硬盘,装其他主板上没事就是启动自检时出现一些不明英文但能进系统。换了其他硬盘在这个板子上没事了。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845g的无sata的,桥虚焊了

网友:
更换一下内存的场管

网友:
先用安装版的试试先。有些板子挑系统.
你的是845主板就不用改什么SATA模试了,那时的主板有SATA的少,何况你的还只是顶星的

网友:
bios设置问题,标准coms设置里的Halt on设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