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

楼主(2011-02-08):
故障是开机前面是花屏  开机等过3-30小时不等   他就能正常用了   开久点开关怎么关怎么开都可以   放久点  开又会花屏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开始还以为是电容问题和屏线   打开都是好的   我想换一套看看屏好的不  点不亮  就没头绪了

网友:
大家看有遇见过这样问题的吗

网友:
像这种是屏线的问题居多,有没有换过屏线啊!!有时候屏线接触点氧化了也是这种现象哦!!最好换条屏线看看!!

网友:
  我觉得这个 有两个原因,屏线松了,冷就接触不好,永久了热了,就膨胀起来,接触好了。再个就是,驱动板主芯片 热性能不好了。的换个。

网友:
换通用的点不亮不知道是我拿的驱动板不还是怎么回事   屏线我檫过  插口我也洗过 也焊过  屏和驱动板的主芯片我也加焊过还是一样的呀

网友:
某些器件虚焊的可能性较大,不防加焊温度较高的器件.

网友:
驱动板开焊问题

网友:
有没有电容鼓包的,在查一下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