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掉电

楼主(2011-02-08):
接修一台T60,故障现象是待机电流0.02,m电压5v,3v,1.5v正常,按开机键电流掉为0,同时3v,5v等电压也失踪了。3v  5v电压受PMH7的信号M1-ON  M2-ON控制,是不是这个PMH7坏了啊,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测量下EC接到开机信号EC做的动作

网友:
楼主: 测一下 3v5v 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LZ可能3、5V开机后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查查

网友:
谢谢大家,搞定了。是MAX1901E性能不良。

网友:
掉电时你量一下系统供电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我也是这个毛病,换完1901也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