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z99d 谁有图纸 不触发

楼主(2011-02-08):
AUSU z99d 谁有
不触发 3/5V都有,也不是不触发 ,就是一触发指示灯亮 ,触发后电流只跑到0.3 待机0.2 什么原因。。谢谢
不触发

网友:
来自: 上海闵行区
你这个是触发了,电流都上到0.3了。待机偏大,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个机子正常待机电流应该是003到005,有轻微短路的,先把短路修好再说。我猜测好像是辅助芯片或IO的问题。

网友:
gexiaofei888
的帖子
你可以看看 休眠开关有问题没! 一般是南桥没开启电压 换南桥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明显已经有触发的动作了,那么接下来,需要你对PWRBTN#这个信号进行测量,看看是不否满足高低高的变化,从你的描述看,这个高低高的变化应该是已经有了动作,其次就是南桥本身了,要对南桥的所有待机电压进行测量看看是否满足它的待机电压的条件!

网友: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待机是0.02 触发后是0.03 测得SLP_S5#
SLP_S3# 这两个信号没有出来,怎么维修。。 怎么样才能产生这两个信号 谢谢

网友:
图纸去淘宝网上买啊,我上次也在那买的。10块钱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