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卡跑85是什么 意思

楼主(2011-02-08):
m3n78-am数码卡跑85 没有显示什么意思啊,本来是不显示,以为是接口坏了,换了一个接口后就出现跑85 的现象,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请高手们执教一下.
不显示

网友:
我有一块华硕p5gc-mx的主板也是,插独立显卡时跑85,其实是华硕的bios里显卡改为pci-e就行了。真不知道是华硕画蛇添足还觉得比别人高。

网友:
可是现在就没有显示阿,怎么改阿?

网友:
接口电路不一定就是指接口兄弟。。。。行场信号中的门电路,9脚的供电,15脚的时钟啥的。。先插个独显看是否跑过了?

网友:
编BIOS看看,有可能是它坏了

网友:
查一下桥是不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