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L-MX自动触发跑码到D4

楼主(2011-02-08):
华硕p5GL-MX自动触发跑码到D4测量内存供电2.5V正常就是不能点亮各位兄弟帮下忙啊到底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呀

网友:
自动触发,应该不正常,看有没有开机芯片,华硕的板一般都有。就是负责触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是什么型号,看看能关机吗,能关的话,I/O是正常的

网友:
能关机呀

网友:
换IO式一下,在刷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