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后蓝屏不能进系统的解决

楼主(2011-02-08):
一台台式机,装的是WIN2000系统,突然停电后再开机,进入硬盘引导阶段后蓝屏,报硬件错,进安全模式也蓝屏。用户C盘有重要软件和数据,不能重装系统。机子是老机子,光驱坏了,U盘不能引导。拆下硬盘,40G,挂到我的机子上,系统自动修复错误。之后装上去,好了,正常进系统。应该是断电造成系统文件损坏。

网友:
宊然停电损害最大的就是硬盘,很多时候会造成硬盘坏道,如果是逻辑坏道还好修复,如果是物理就只能屏蔽坏道才能用了。

网友:
好经验

网友(点评):
是修复安装,表达得不好,呵

网友:
不错的解决思路,一般遇上这种我会用原版盘覆盖安装一遍的!

网友(点评):
没听过还能覆盖安装系统。

网友:
请问楼主的机器是什么系统,XP?20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楼主,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一下了,还不知道WIN7有这种功能呢

网友(点评):
XP系统下右键选择磁盘可以手动修复,估计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修复安装,表达得不好,呵

网友:
一般我XP遇到比较多,突然断电,再启动就蓝屏,进安全模式也蓝屏..80%都是硬盘出问题的,很多是系统盘出现问题,用PE进入,打开XP系统盘时提示要格式化..此时用chkdsk可以修复..不知大家有没有试过.

网友(2012-12-06):
我之前也修过些类机器

网友:
这修理思路不错,学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