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富士康G31mx-k sd,求助!!?

楼主(2011-02-08):
手上一张富士康G31MX-K SD的板子,刚开始不触发及复位不正常,换了IO及CPU主电源IC后,OK。跑码能全过,点亮显示器。
也能进BIOS设置。但是在做系统时出问题,会黑屏。用的集显。换了内存及CPU。电源没问题。试了多次,最长的一次装好了系统和驱动。最后还是黑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猜想是集成显卡有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怀疑是集显的问题就用独显试下,不就可以排除了

网友:
再看看主板上有没有鼓包的电容

网友:
楼主肯定换上去的CPU供电IC是一样的吗?我代换过不一样的也能点亮就是进不了系统,后来换一样的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没问题,正在试独显。

网友:
回复 网友B:

IC完全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换独显还不行的话,就是北桥有伤了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焊好。

网友:
换了独显后,不装驱动还行,但是装了驱动后还是黑屏。看来是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查主板电容,换硬盘,刷bios

网友:
IO焊好了吗?还有IO本身的问题。声卡,网卡也要多注意卸掉看看。还有刷个BIOS

网友:
就象2楼所说的.你换下独显就能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你主供电IC都换了,各场管有无问题呢?是不是某路PWM有问题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