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电脑主板故障分类

楼主(2011-02-08):
电脑主板比较复杂,故障率比较高,故障现象较复杂,分布也较分散。现简介如下:

    1.各种连接线短路、断路故障

    各种连接线不该通处短路,该通处断开不通;(IC芯片、电阻、电容、三极管、电感等元器件引脚断、短路、击穿,连线、引脚与电源、地线短路导通;印刷板线断开、短路以及焊盘脱落)等。这些都是常见故障。

    2.“DMA”控制器和辅助电路故障

    “DMA”控制器功能较强,故障率较高;辅助电路芯片及输入信号电路亦容易产生故障。

    3.RS-232串行接口控制器故障

    PC机中的串行接口控制器有独立的,也有与其他接口合在一起的。串行接口故障率较高。

    4.时钟控制器和总线控制器故障

    (时钟控制器和总线控制器、总线驱动器、控制命令芯片),均有可能存在故障。

    5.内存芯片RAM故障

    PC机中内存芯片较多,利用率较高,芯片本身故障率也较高。

    6.数据总线故障

    主板中的(CPU、存储器、I/O设备的数据传输总线、总线缓冲寄存器/驱动器)等,亦有程度不同的故障发生。

    7.地址总线故障

    表现在主板中CPU传送地址的地址总线、地址锁存器及地址缓冲寄存器、驱动器等处。

    8.内存控制信号与地址产生电路故障

    指RAS/CAS行列地址选通信号、行列地址延时控制信号及行列地址的电路出错。

    9.个别插座、引脚松脱等接触不良故障

    指芯片与插座因(锈蚀、氧化、弹性减弱,引脚脱焊、折断以及开关接触不良)而产生的故障。

    10.I/O通道插槽故障

    指I/O通道插槽中的(铜片脱落、弹性减弱、折断短接,插脚虚焊、脱焊、灰尘过多或掉入异物)而产生的故障。

    11.特殊情况引起的故障

    指(受冲击、强震、电击、电压突然升高、负载不匹配或设计不合理)而产生的故障,以及因安装、设置及使用不当而造成的人为故障。(定时器、计数器、中断控制器、并行接口控制器)的芯片亦会产生故障,但故障率一般很低。

    12.电源控制器的故障

    一般电源输出控制器电流较大,发热量大,如果控制芯片或集成块的质量不佳或散热不良,故障率较高。以及它周围的电源滤波电容因长期工作在高温环境下,也会因为电解液干涸造成失效,从而引起电源输出的纹波增大造成主板工作不稳定。

    上述故障并非产生在一块主板上,其中有60%左右的故障会导致主板不能启动工作;有35%的故障将使主板的工作不正常;另外5%左右为随机的特殊故障,表现为主板状态不稳定。

网友:
这什么玩意?好像是记者总结的,也不是软件维护的范围。

网友:
LZ总结得太美妙了,有趣

网友:
13.还有电池没电没,,也是一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