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35 自动掉电 自动加电

楼主(2011-02-08):
昂达P35 不断的重启 只要一触发 风扇转一下停 2秒后自己又转 诊断卡没等亮呢 就灭了 自动掉电 从哪查啊

网友:
短路了,先检查CPU及正常的开机进电流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短路的话,电源就会保护,不会自动加电的

网友:
查一下IO在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两 种可能,一是保护了,有短路处;二是开机电路故障,如触发针短路了.

网友:
晕死了  清一下COMS搞定 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点评):
刚想叫你擦内存,清CMOS,你就搞定了.呵呵,这些情况遇到不少

网友:
IO是什么型号

网友:
把2X2的12V的CPU供电线拔了再看看掉不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