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的发现与修复

楼主(2011-02-08):
就算硬盘的日常使用与维护再好,都有可能产生坏道(其中的原因很多,比如:硬盘的质量问题等)。一旦硬盘出现了坏道,大家也不必惊慌,我把一些识别与修复硬盘坏道的方法告诉大家,帮助大家度过难关。

硬盘的坏道共分两种:逻辑坏道和物理坏道。逻辑坏道为软坏道,大多是软件的操作和使用不当造成的,可以用软件进行修复;物理坏道为真正的物理性坏道,它表明硬盘的表面磁道上产生了物理损伤,大都无法用软件进行修复,只能通过改变硬盘分区或扇区的使用情况来解决。

  知道了硬盘产生坏道的原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硬盘产生坏道的一般现象。

  在你打开、运行或拷贝某一文件、程序时,硬盘的操作速度变慢,长时间反复读盘,然后出错,或Windows提示“无法读取或无法写入文件”,严重时出现蓝屏等现象。

  硬盘读写的声音由原来的“嚓嚓”的摩擦声变为怪声。

  每次进入系统时都自动运行Scandisk进行硬盘扫描,或硬盘扫描时出现红色的“B”的标记。

  在排除病毒的情况下,电脑启动时无法从硬盘引导。自检时,屏幕提示“Hard disk drive failure”或“Hard drive controller failure”及类似信息。

  硬盘无法启动时,用软盘进行引导,出现“Sector not found”或“General error in reading drive C”等信息。还有就是可以转到硬盘所在盘符,但无法进入。

  格式化硬盘时,到某一进度停滞不前,最后报错退出。

  对硬盘用“Fdisk”命令进行分区时,到某一进度会反复进进退退,不能完成。

  如果你在日常对电脑的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上述情况或类似现象,那可要小心了,你的硬盘可能已经出现坏道!

  首先,我们先确认硬盘的坏道是逻辑坏道还是物理坏道,方法很简单。在电脑刚刚启动时,按“F8”键,选择“Command Prompt only”进入DOS模式(操作系统必须为Win95/98,若为Win2000/XP请使用DOS启动盘),执行“scandisk x:”(X为盘符),Scandisk程序便会检查硬盘,对产生的逻辑坏道会自行弹出对话框,选择“Fix it”对逻辑坏道进行初级修复。如扫描程序在某一进度停滞不前,那么硬盘就有了物理坏道。

  对于已进行初步修复的仍有逻辑坏道的硬盘,正常启动后回到Windows下,进入“我的电脑”中选择有逻辑坏道的硬盘,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工具”→“开始检查”就弹出“磁盘扫描程序”,选中“完全”并将“自动修复错误”打上勾(如图1),单击“开始”,就开始对该分区进行扫描和修复。

  而对于有物理坏道的硬盘,上述方法就无能为力了,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硬盘还没过质保期,就去找销售商,让其想办法(别忘了带发票)。但如果过了质保期或遇到了奸商,就只好自己想办法了,下面我就介绍一种用“PartitionMagic”(分区魔术师,以下简称PM)修复硬盘的方法。

  道理很简单,通过对硬盘的重新分区,隐藏有物理坏道的硬盘空间,对其实行隔离。具体的作法是:首先启动PM,选中“Operations”菜单下的“Check”命令,对硬盘进行直接扫描,标记坏簇后,选中“Operations”菜单下的 “Advanced”→“bad sector retset”(如图2),最后把坏簇分成一个独立的分区,再通过“Hide partiton”命令将分区隐藏,至此大功告成。

  如果电脑启动时出现信息“TRACK 0 BAD,DISK UNUSABLE”,那么修复起来就比较麻烦,因为此信息说明硬盘的零磁道损坏了,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数人就把硬盘作报废处理。但并非绝对不能修复,原理十分简单,只要用1扇区代替0扇区就行了,下面让我们试试吧!

  这次请“DiskMan”来帮助我们,它是一款比较常用的硬盘工具,大家可以在华军软件园下载(bj.onlinedown.net)。下载后在纯DOS运行,在“硬盘”菜单中选中要修改的盘(一般为C盘),然后依次进入“工具”→“参数修改”→将“起始柱面”的值由“0”改为“1”,确定后保存退出。就可以对硬盘进行重新分区了。

  如果出现问题后上述方法均不奏效,那只好使用终极大法——低级格式化。这是笔者最不推荐使用的一种方法,因为低格会重新划分磁道和扇区、标准地址信息、设置交叉因子等信息,会对硬盘造成剧烈磨损,对于已存在物理坏道的硬盘更是雪上加霜,且低格会将所有的数据清空,更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因此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低格。常用的低格工具有DM万用版,LFORMAT等,均可在华军软件园下载。切记,低格后的硬盘一定要用 “FORMAT”进行高级格式化后才能使用。

网友:
说的很详细,楼主说的0磁道坏,只是改变起始柱面就可以啦。分区时候还可以用DISKMEN 分区吗。

网友:
说的太详细了,一时还找不到重点,等找到了,发现没什么具体作用

网友:
说得比较的详细,但看完了好像找不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网友:
个人感觉 没有什么用

网友(2011-10-11):
一直都在寻求好点的坏道修复软件

网友:
下载Hiren开机盘, 用里面的MHDD和HDD Regenerator, 我用过最好的. PC3000也有破解版的, 不过使用上不易, 兼容性很差.

网友(2013-05-23):
手里有块坏盘,正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