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笔记本USB口能认U盘 ,但有时能认鼠标有时不能

楼主(2011-02-08):
IBM T43笔记本USB口能认U盘 ,但有时能认鼠标有时不能,5V - + GND 的电压,电阻都正常,有时鼠标插入笔记本的USB又能动,等下再重启电脑一次又不行了,笔记本的USB口也还了一个新的还是不行,几个牌子的鼠标在别的电脑上是正常的.是不是笔记本的南桥有点问题??

网友:
不正常时电压是否正常,再量下D-跟D+是否正常

网友: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我就试过是USB口弹片接触不良,换个USB口OK了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我的电脑也这样的啊。。真的麻烦啊。。。有时候也经常这样的啦

网友:
T43的同病来着,82801FBM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