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按开机键CPU风扇不转了,但是电源还在转?

楼主(2011-02-08):
一块HP品牌机主板,型号为:MCP61PM-HM, 主板网卡被雷击过后不跑码,我把网卡芯片拆掉后可以正常使用了好几个月了,今天出了点问题,我长按开机键关机后开机不跑码了,再长按开机键发现CPU风扇不转了,但是电源还在转,诊断卡还通着电,而且复位灯常亮,这是这么回事呀,有谁碰到过吗

网友:
被雷劈过,估计南桥也要换掉了

网友:
cpu电压有吗?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换个CPU后好了,原来是CPU坏了,不过很郁闷,CPU怎么就这么好坏?

网友(2011-03-21):
CPU坏,也可以有这种情况,少见了吧

网友:
先检查风扇是否正常,在查别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不多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