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佳能打印机IP1180废墨清零软件

楼主(2011-02-08):
那位大哥有IP1180废墨清零软件,给小弟传一下!!!!

网友:
第一步:关闭打印机电源。并把电源线从电源插座拔开。
第二步:按紧打印机的电源键同时插上电源线。(此时机器电源灯亮)
第三步:不松开电源键。按2下进纸键。电源灯显示:黄--绿
第四步:打开维修软件GerneralTool for GQ12/GQ13 Ver1.03。点击GeneralTool图标。点击Clear Waste Ink Counter下的Main。打印机电源灯闪动一下,机器已清零。

网友:
按照你的步骤试了一下,可以打印一下子,但是关闭电源重新开又不行了!好像没有完全清零!

网友:
现在网上下一个清零软件不行再用楼上的手动清零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