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分辨率调高,显示器就闪的问题

楼主(2011-02-08):
放家回家,我姨家的电脑让我去看

说是屏一直闪

我去时情况就如她所说,显示器一直闪,然后是检测信号,然后自动调节,然后再黑,然后再自动调节,如此不停

不进系统也是如此,只是偶尔这样,情况很少,可以说的基本不闪

肯定不是系统问题了

但是我还是重装了系统,然后果然没有解决

最后发现只要把分辨率调到1024×768就不闪了,只要调高一点就闪

而且是分辨率越高闪的越快

换其它显示器一样有问题,加个独显问题解决

这个主板是G31的,集成

这种问题是时钟还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吧。或者先刷下BIOS看看,不行的话就加焊北桥,这是我的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北桥内的集成显卡有毛病了,

网友:
有几个原因  显卡驱动   分辨率    还有显卡本身

网友:
显卡温度过高造成的多

网友:
你已经写得很到位了 ,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G31集成,不进系统BIOS界面一样闪,只是比较轻,我也怀疑是桥哎,只是在家手头没工具!

网友:
肯定是桥虚焊

网友:
查一下显卡信号线的电容。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换过显示器了,用其它显示器问题依旧,肯定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加个独显试试吧,不闪就是北桥。

网友:
如果确认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加焊北桥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我想应该是显卡供电部分的滤波不好。以前修好杂牌的就会。

网友:
这个电脑都是海尔的,估计用的什么垃圾板没太注意!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桥,就是没工具修,版主请锁贴吧!

网友:
主板集成显卡的话,那么北桥的可能信大一点!!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