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USB RST PRO3检测结果,帮看看是哪个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1-02-08):
有一条1G 667双面的DDR2内存条进入系统蓝屏,用USB RST PRO3检测母条为256M,从257M开始检测;有两个方出错就是附图中的两个红
不知道判断芯片的位置,请高手帮看看.
芯片

网友:
请大虾指点了啊。。。这些问题需要问问的吧

网友:
U7有问题

网友:
第七个芯片

网友:
论坛上下载的说明怎么和DDR1的数法是相反的?

网友:
据我所知应该是第七个 坏了咯

网友:
我吹焊了U7结果没有改变,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
是第七个芯片有问题了有可能是虚焊,可以先屏蔽一面再测试看看到底是哪面的问题!!!

网友:
第7个坏了,也有可能 是反面的那个坏了

网友:
拆下重植 重植无郊只能换颗粒

网友:
我改单面后,不见有出错了,应该是背面的坏了,没有芯片还没有搞好

网友:
恭喜你.还是找到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