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V80笔记本黑屏故障

楼主(2011-02-08):
本人接修一台联想昭阳V80笔记本,原始故障是黑屏,隐约看到图像,更换灯管后故障排除。2个月之后用户再次送机,故障与上次相同,拆机检测灯管引线脱落一根,随加焊之后故障立马排除,试机10分钟,故障重现,本人怀疑灯管有问题,又换根灯管,试机10分钟左右,故障重现,用手摸高压条上的高压包有点烫,又更换通用高压条等10分钟左右,故障依旧,怀疑高压条质量不好,又更换一个高压条试机过了1个小时都正常,就准备让客户带走,又出问题了,用表测量高压条ON引脚,正常时3V,在黑屏时1.4V,连至主板上的排线从新插拔过故障依旧,现在是开机5秒之内正常,然后电压1.4V黑屏,还伴随吱吱打火声,怀疑灯管打火,便去掉灯管,还是吱吱声。本人想求教各位大师故障出在什么地方,如果从主板上飞线到高压条ON处怎样引线,会影响显示吗,会多主板有伤害吗,特请教。

网友:
换张屏试试

网友:
应该不会是屏吧?我把灯管都拔掉好像也有吱吱打火声,ON电压在开机时有3V电压,随即变为1.5V左右

网友:
怀疑焊工不过关,外接一根灯管来测试看看便知。

网友:
外接灯管也是一样,就是接不接灯管电压都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为什么不把屏供电飞到高压条的ON上呢?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提醒,我飞线到屏供电会烧机器吗,还有打火声哪里来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按照你的方法把ON引到屏供电引线处,可是测量屏线供电脚对地阻值很小接近直通,没敢装机实验,不知是不是屏线就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我从笔记本屏供电线上取电压时电压,原来是我把屏线供电线用电罗铁焊接时没看清,忘记那细细的一根供电线上竟然有2层线,外面还有一层地线,所以导致屏线短路,谢谢各位大师的帮忙

网友:
屏线跟高压板那接口特别容易松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好像感觉蛮紧的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改高压条我都是用屏供电做ON信号,第一同步,不会造成先白屏的现象。
第二方便,不用去细细查找!

网友(点评):
此法值得借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