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台AOC 185显示器电源灯闪维修过程

楼主(2011-02-08):
一台AOC 185显示器,就是外观很漂亮底座像个兔子尾巴那款,通电按开关没反应,拆掉外壳可以看到电源指示灯发出轻微绿光并且在不停闪烁,万用表测量5V输出有4.12V并且抖动,量12V输出电压为0V显然不对,查12V通路发现整流管击穿,从打印机料板拆个同类型整流管更换OK(这个整流管有些特殊,是三个引脚的并且带个散热片,下面我把整理管的图画出来了)

网友:
轻松搞定!这是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用坏电源的整流管,甚至是一般的整流二极管都可代换的,只要电流够大就行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开关管次级的,频率高些,低频整流管应该不行,会发烫严重!

网友:
快恢复高频整流管,一般电流再大的二极管不能用。

网友:
不错谢谢

有空养养鸡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个肖特基二极管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点评):
两个高频二极管集成在一起罢了,增加电流

网友:
写的不错,画的真丑

有空养养鸡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画的是不是两个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啊??

网友:
肖特基就是比一般的二极管恢复速度快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肖特基二极管早已应用在众多的开关电源中了.楼主画的是集成在一起的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外形同一般的中功率三极管,肖特基二极管具有正向导通电压低,开关速度快,特别适合应用在高频、低压、大电流的整流电路中.测量时请注意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约为0.4V左右,反向阻值一般指针式万用表表针有偏转,不是一般二极管的无穷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  如果 两个输入端 一个 3V  一个 1.8V  那中间 是不是 3v啊??   是测高 不测 低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肯定是3V-压降

网友:
是个肖特基二极管,电源部分一般就用这种,本身功耗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不能轻意的回答你.就跟你曾经提出的有关电阻分压的问题有点雷同,要看构成回路没有?总之你提的这个问题条件不充足,严格的说存在多种可能性.而把两个二极管集成在一起的目的是组成了"半个"桥式整流硅电路或者说是一个全波整流电路,便于安装,简化PCB布线.

网友(点评):
看来 LMZS 在电路方面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