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45GCNL主板不跑U,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1-02-08):
今天维修了一块,Intel D945GCNL主板,不跑U,维修不了。求解决方法。。各位大师傅,,解决。
上了测试卡,测试卡指示灯闪了一下,CLK,闪一下到RST,,RST常亮。显示OO。
从测VDDA供电电压,1.8v,VDDAVTT0.9V,南桥供电有1.5V,1.05V,显卡VDDQ供电,1.52V,北桥供电1.5V,CPUVTT1.2V,CPU供电1.42V,。。
1我知道不跑U,测三个条件,我测了CPU供电正常,1.42V,时钟0.4V,CPUPG1.2V,CPURST直连北桥的,没有电压。
请问,这个CPURST要断线吧,,是不是要断线来判断,测靠CPU座一端线,如果没有电压,是不是北桥拉低了,还是没有发出CPURST电压,这个我有点不懂。自己也是刚学主板不久。775采用CPU-VTT作上拉。。
2我测了时钟,全部正常,有一点我不懂,就是SOP-8封装的BIOS。为什么,6脚,CLK没有电压呀。是不是有些板,也是BIOS,6脚不用电压,我有点不懂。。SOP-8封装的BIOS可不可以用烧录器,烧录呀。我测了好的板,6脚,也没有电压。为什么。
我有看CPU无复位,维修流程:
CPU复位电压偏低维修
1.
确定主复位要正常
2.
CPU复位测试点对地阻值50欧以上
3.
量时钟IC提供给北桥所有频率是否正常
4.
量南北桥沟通信号对地阻值相差不超过3欧(754939AM2主板南北沟通信号线对地阻值分为两组,每一组相差不超3欧)
5.
量北桥外围电感和电阻有无损坏
6.
PCI32AD线对地阻值相差不超过20
7.
AGP槽和PCI-E槽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8.
IO芯片
9.
如果有防伪芯片就换防伪芯片
10.
NVIDIAI
SIS芯片组的主板刷BIOS资料
11.
换北桥
12.
换南桥
3但是,主复位,,各个测试点。电压正常,但是无跳变。ATX8脚PG。经过三极管,我跑过线路到IO。到南桥。。电压3.3V。
如果那个师傅有Intel D945GCNL主板电路图的话,,麻烦发给我。。看看。谢谢。我想,,修好这一块板。
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有什么好的维修方法。。
我没有示波器,所以测不了。帧信号。。

网友:
换IO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供电都正常的话,那就测量一下时钟吧,供电-时钟正常了,才能有复位

网友:
北桥外围的分压电阻很重要,CPUPOWERGD,南北桥总线

网友:
RST常亮
说明pci无复位,那么cpu复位无电压也在意料之中,查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是否满足
也可能是复位经过门电路后没有了 门电路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测时钟测试点,全部都有。。SOP的封装的BIOS。。6脚,CLK。没有电压是对的。要跑CPU后才有电压。。那就是时钟电压对的。这个我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跑过线路。PCIA15脚到南桥。IDE和IO串联到南桥。。。。就是。。ATX8脚。PG。到IO和南桥有电压。3.3V。。 指是,时钟IC。到桥的时钟测不到。。

网友:
时钟,然后是DMI,都没问题基本上就是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