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

楼主(2011-02-08):
我想请教一个个问题   台式机主板和笔记本因特芯片组   两者上电都需要满足这五个条件的吗?3VSB  RTCRST   32.768K   PWRBTN# RSMRT#

上电时序一样的吗

网友:
“#”这个在有的时候怎么是高电平呢!这是为什么呢!怎么才能看出来呢!新手耐心帮忙讲解一下  因特芯片组  就是笔记本主板和台式机主板中的SLP_S3#这个出来了后才产生各大供电的吗?然而这些供电出来后   后面都是怎么出来的呢!电压先到那的呢!但是笔记本主板上的信号是SLP_S3#_3R    3R  在笔记本里面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采取不同芯片的主板,上电时序也是不同的.更何况台式机和笔记本呢.

网友:
你一楼所说的是台式机的上电条件,笔记本与台式主板不同,如果你有台机主板维修或是学习的基础,再学习笔记本应该入门得也会快些,见意参加基地培训。
二楼所说的#,你得先了解s0-S5这几种电源管理状态,在什么状态下信号应该有效(为低电平),什么状态需要设置为无效(那你测到的肯定就会是高电平)。要弄清楚一个概念,#不代表主板上测到的电压就是低电平,只代表此信号低电平有效。

网友:
上电时序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