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2m超级密码忘了

楼主(2011-02-08):
a22m超级密码忘了:有什么办法吗,谢谢

网友:
是系统密码还是BIOS密码还是开机密码
这些拿给人家弄需要50元

网友:
刷atmel24RF08.

网友:
是系统密码吧?要用软件解密

网友:
超级密码,难道是硬盘密码吗??如果是日立的硬盘建议你还是换个吧

网友:
是不是超级用户的administrative  的吗???

网友:
不是的,是ibm a22m  笔记本,因为电池和coms电池没有电了,现在出现时间错,非得让我进到coms设置,可是我不忘记了,进bios密码了,请各位帮帮,我做了个解密狗,就是安打印机口上的,那种,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要是找不到。可以上网上。找一找解密的。看看

网友:
找了,那个软件找不到啊,有那位帮帮,可以吗

网友:
换密码芯片,应该是24RFO8开头的。还像是在内存槽附近。

网友:
芯片我找到了,只是没有编程器的啊,我听说用打印机口做的解密狗,在加上软件就可以破的,现在是是找不到这个软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