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寸液晶 显示器无图像显示

楼主(2011-02-09):
12寸液晶显示器在没连上信号线可以显示无信号,在电脑开机后电源指示灯有红灯变为绿灯,说明显示器可以检测到信号,但是屏幕上无任何图像,我测过视频线是好的  ,那故障在哪里呢?求助

网友:
看看 程序  或换 通用版 点一下!!!

网友:
是驱动板原因吗?

网友:
用电筒照 分清是黑屏还是暗屏

网友:
不是暗屏

网友:
是灰屏,有背光,就是没有图像。这是山寨显示器特有的故障,你只需要把对比度调大即可。原因对比度为零 了。

网友:
怎么调对比度啊?

网友:
根本就没有图像显示

网友:
看来奇怪的问题是一刹接一茬啊!

网友:
新刷下程序

网友:
清空一下24C04,然后填充一下。再不行的话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查一下驱动板吧。

网友:
程序不对,或驱动板不行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行长信好没有到位,加焊一下vga接口量一下各个管子,是在不行换一块通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