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620C求助

楼主(2011-02-09):
这台
笔记本
开机之后上电掉电!把硬盘光驱附件都拿掉之后还是掉电,不知道怎么去修,大家给个思路,谢谢了!
笔记本

网友:
来自: 重庆荣昌县
栋栋学维修
的帖子
这个机器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前几天修过,掉电后没有3V 5V 电容不良。 可惜电源板没有图纸

网友:
换1631试试

网友:
开下电源芯片下

网友:
换3V 5V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这老机器 是在开机后 哪里掉电?具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