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板可以救大板

楼主(2011-02-09):
一台组装宽屏液晶电视,故障是开机红灯频闪,测内置12V正常,三端1084端5V变3V不稳,还没有3.3V,确定供电故障。可是电路用8端贴片和电感,高频二极管组成12转5V供。且空间小,又无配件。刚好有DC\DC1模块,12V降压5V,3.3V.用粗短线跳接原1084三端上,并且断开原电感,试机OK.固定小板,此板高效率,温升正常。

网友(点评):
请问此DC-DC模块是什么型号,哪买的?我买了几个功率都很差,升温巨高.你的还能降8.7V啊.

网友:
LZ果然是高手啊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这小板多少钱啊?

网友:
什么样的小板?我也准备一个备用。

网友:
输入电压为9-28V,输出电压为5V+3.3V,输出电流3A左右。

超小体积:长 5.5CM  宽 3.3CM

本DC-DC模块效率高达92%,板载高精度超耐用电位器,直接调整输出电压。
    输入输出端采用端子的形式接线。电源输入端设有防反接二极管,即使电源不慎接反,也不会损害本模块。
    板载LED作为输出电源的指示灯。

    输入和输出端均选用高档的开关电源专用高频低阻电解电容(LOW ESR),保证输出的纹波小于50mV(纯电阻负载,5V、3A时)。这种电容的好处是等效串联电阻很低,可以有效滤除开关电源中的毛刺。

    使用时请确保输入端电压比输出端电压高1.5V左右,以保证有足够的功率输出。

规格:
最大连续输出电流:3A(无需加强散热,24小时工作)
         工作频率:380KHZ
         最高效率可达92%
         输出短路保护,即使输出短路也不会损坏本模块。
         过热保护功能,超过IC工作温度极限自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