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不明 板号:g420 不开机

楼主(2011-02-09):
故障:不开机没 3 5 v
机子是别人修过的! 换过 MAX1902   检测MAX1902 的工作条件

21 22  23  都有 18 ——19V的电压 25 18 有5v    28  7 3 5 v 的开启信号 是又EC发过来的  同时还开起

发现EC已经起振 ec工作条件应该有了    就飞了一个EC供电 3.3v 到 EC的 92 角  3 5V是有了 但还是不开机! 本来是要换EC的
  手上没有 看见 BIOS是 方的 接口式是那种 再加上 3 5 v没出来BIOS就有 3 v的供电   我就把就把接口 取了直接焊上 3 5 V出来了 (没想到会出来的!) 可以开机了
  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测量 BIOS与EC是否有 交换数据 ??
  维修还没完!  这主板很想 方正一个机器的 板子  都是  不过内存 加焊北桥 ok  遇到过几次了 应该是通病 信号记不清了!

网友(点评):
方正A630N与海尔W62都用的ECS G420

网友:
数据线应该有波形吧

网友(点评):
哦 是ATI的显卡

网友:
有的机子EC和BIOS药通过A D线交换后,才能出3V 5V,具体怎么测好像得用示波器看波形吧,这个我没有用过,就说不清楚了。

网友:
文字没有标点段落不清,机器修得如何不说,先练练写作吧

网友(点评):
从小不学好长大修电脑你知道不???

网友:
波波看是否有跳变。

网友:
看你的文章真费劲。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看懂没???  不懂就问

网友:
图文并茂,看的清楚.

网友:
再详细点 借鉴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