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无待机电流问题求助。

楼主(2011-02-09):
现在查到TB6 34脚57脚16V输入正常,59脚无3.3V输出  TB6已换过2个了也一样。1631的21脚16V输入正常22脚无电压。PMH4很多关键电压也没有。请问关键问题是不是TB6的59脚无输出啊。还有什么问题会造成59脚无输出。请师傅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
1,3.3VSW是一切后级电压开启的前提,这个电压没出来,很多电压都出不来啊
2,查看BATLOW#信号电平状态

网友:
要1631 的23脚SHDN有电压,TB的59脚必须有3.3输出

网友:
看下1631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查TB的54PIN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TB6 的54脚电压有3.7V有时会到4.1V。

网友:
55P温度检测脚.电压.2P电压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修得出来,图纸,时序点位图都可以找到,记得有一遍专讲IBMT40电路的贴子,可以找找,上面说得很详细的

网友:
TB6  54PIN的电压不稳定?看看上下拉电阻

网友:
查看各芯片的工作条件。对着电路图。相信你很快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
说实话我是修台式主板的,修笔记本还是到网上边学边修啊。所以TB6的工作条件还真是不知道 我以为只要有供电就行。好像还要震荡信号,听说是TB6自己起震得啊。在求指点啊。谢谢!

网友:
1631的LDO5V有没有出来呀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对照图纸查一下TB62501的具体工作条件,看缺哪个。

网友:
支持先查看TB的工作条件!!!!要是TB的3.3不出来,后面说啥都不行的!

网友:
东芝芯片要出3.3vsw,个人理解有以下几个条件:57PIN要有VERGIN  55pin要0V   2pin要0V的-extpwr有效信号  10pin 11pin起震  楼主可以对照电路图和点位图查一下。应该能修的出来的。

网友:
没有示波器不知到电压时多少才算起震

网友:
关注中哈哈哈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