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P4M800插12V辅助供电出保护自动断电

楼主(2011-02-09):
盈通P4M800插12V辅助供电出保护自动断电,不插12V能加电,CPU供电芯片测量没问题,这怎么回事

网友:
测一下CPU供电的场管是不是击穿了呀

网友:
测量过了,没一个有问题,一看单桥我就冲动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个一样故障的技嘉板,量上下管并无短路,放电后正常了~~

网友:
cpu供电或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