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仁兄,lp141wx灯管尺寸和粗细

楼主(2011-02-09):
请教各位仁兄,philps和lg的
笔记本
屏,型号是lp141wx,灯管尺寸和灯管的粗细,谢谢了
笔记本

网友:
求助灯管的尺寸和粗细,我怕没这型号的灯管,暂时不想拆屏

网友:
通用的 。没有什么粗细 。只有长短

网友:
哪个灯管有卖的。具体多长,没有去量过啊。

网友:
楼主 问好生有味啊。这个就怎么回答呢?

网友:
14.1宽屏灯管,懒得拆下来量嘛就随便买,长了就露出点

网友:
量一下屏的长度不就行了,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