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插座是如何插芯片的?

楼主(2011-02-09):
图中这个插座是用来连接24之类芯片的,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把芯片连接上去的,都是焊,焊来焊去,我的编程器都焊坏了

24、93这样的芯片,除非把几个脚都弯一下,插不进去这样的插座啊

网友:
就是直接插上去的,有些芯片引脚粗了点,需要接线或者打磨下

网友:
用什锦锉修下引脚,或者用钳子捏引脚,使其变形嘬起来。

网友:
用线连接吧

网友A:
这是8脚直插的座,要想用它来插入8脚贴片的最好用覆铜板在做一个连接器,其实也不麻烦很简单,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不是有个已经插上了吗,贴片装的另做吧,

网友:
这种插座质量不错,直接插上就行了

网友:
换座子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8脚直插的座,要想用它来插入8脚贴片的最好用覆铜板在做一个连接器,其实也不麻烦很简单,没有什么技术 ...

这样做,还是要把芯片焊在板子上,然后再插到插座上,。

网友:
很好插的啊,24  93系列一个样的

网友:
24\93系列的,引脚都是往四周方向的,没有引脚朝下的吧

网友:
24,93的话你可以找那种IC座子啊,不是这种圆孔的,扁的孔,正好和引脚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