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不亮,已换灯管和高压板

楼主(2011-02-09):
有一台用三星笔记本屏改装的显示器,原灯管老化了,换了新灯管,换了高压板,还是点不亮。测高压板,驱动板电压正常。 通电时,灯管亮一下,即灭。同时,有信号输入时,绿灯长亮。没信号输入时,绿灯亮一下,即变红灯闪烁。请兄弟们指点一下。谢谢

最后总结:此显示器实际上只是坏了灯管。中间出现有那种闪烁的小横线,是因为外接电源适配器问题,估计是里面的电容不好了。信号转换不过来了,也是这个原因。后来换一适配器,同样用笔记本,信号能正常转换过来了。

网友:
老兄~~灯管用通用的点一下看撒`~没问题在查线路吧

网友:
高压板的ENA端电压正常吗,要正常还是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换灯管,不知道是不是灯管焊接技术没过关。我用新的高压板,带驱动板一起测试了一下灯管,灯管能点亮,但一下子就灭掉了。菜鸟修显示器,就这个水平了,让兄弟们见笑了。

网友:
你知道是原灯光老发了,那可能还是你灯管没有弄好。他的高压条应该是好的

网友:
有些新的高压条质量也很差,通常表现是亮一下就灭

网友:
维修一定要细心

网友:
等管没换好,再换呗

网友:
灯管接线焊点有问题

网友:
还是查一下焊接的地方和灯管的质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给兄弟你说对了。我又换回原来旧的高压条,现在能点亮了。不过,很郁闷的是,显示,显示器无信号输入。  郁闷吧,,,,又没有编程器刷BIOS,不知道该如何弄了。

从笔记本输出信号到显示器,直接转换,总是不成功。后来用另外显示器,先转换成功后,再接到这台显示器上,可以显示了,但很多波纹闪动,晕了。这台显示器问题真多哦。又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点评):
数据线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