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的T22笔记本点不亮

楼主(2011-02-09):
IBM的T22笔记本送修时客户说是上不了网,我开机一看网卡驱动为黄色感叹号,重装网卡驱动不行,又重装下系统也不行,

打开后背把网卡拆下擦下后装上再开机,郁闷的事出来是开机屏不亮。。。。以为是内存问题又把内存重插上也不行,

得又上诊断卡看不跑码,CLK灯一闪一闪的,看电流从0.02跑到0.8不动了,查CPU有1.4电压,5V和3V都有了电压,

这样后面就不知道怎样查了。。。。。。不跑码是不是CPU有问题吗? 由于机子比较老,不知哪位修过这种问题请教下!

网友:
CPU 供电的 ADP 3421特别爱坏,我记得是。

网友:
如果换AD3421不行的话,再把网卡上个好的,还不行,用手压北桥试试。

网友:
显卡虚焊  看一下外显

网友:
楼主。2楼说的对。这个本子大多数都是CPU供电的问题多点。但这本子还有要修的价值吗。买个USB口的网卡。上网罢。修好了。都不知道要多少钱。也不好要价钱。下次得记着。不值 钱的本子。就拿来也不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