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总长响,诊断卡显示00或FF怎么办

楼主(2011-02-09):
电脑开机总长响,诊断卡显示00或FF怎么办???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一个字:修。你这样问大家是没有用的。把你测出来的各个电压值告诉大家。这样才会帮到你。就这样问。只能告诉你-----修

网友:
这样都是板子有问题了

网友:
把内存和CPU重新安装一下看看

网友:
内存,试试

网友:
00故障说明CPU没有工作,你可以查CPU的供电电路,上CPU的假负载看有没有电压呀,没有的话查场效应管,电容还有电源管理芯片呀
第二种可能性是没复位,南桥输出的复位信号不正常,南桥芯片上的14.318MHZ和33MHZ信号有问题可以检测一下信号电压.应该是高电平
第三,3.3V的待机电压有问题。
第四吗,没复位信号呀,南桥芯片输出的复位信号不正常,不正常的话你要考虑换南桥了,南桥到BIOS的复位信号不正常,应为主板正常的时候,南桥芯片会给BIOS发送一个复位信号,而BIOS芯片的复位引脚在复位前会有3.3V左右的电压主板启动的时候BIOS芯片复位引脚的电压会由高变低的,然后再由低变高,你在用万用表量的时候.可以用镊子一边夹住主板的复位开关,一边量BIOS复位引脚的电压变化.你主板上的BIOS是什么样子的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查一下图纸.
第五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是刷一下BIOS,另外BIOS的时钟信号不正常的话
也要"FF"地,

网友:
同意清风杨柳所说,曾加说明的说你先找个电源代换试下

网友:
内存 清洁内存槽子 酒精擦拭 还有清洁显卡的金手指

网友:
要不你把内存搽干净,,要不把喇叭给拔了就不叫了

网友:
cpu未工作,首先把cpu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
支持六楼的分析,十分诚肯。

个人认为重点查CPU

网友:
在本论坛搜索 “代码00”.

网友:
CPU座可能虚焊了,我刚修了一块精英的板子就是这样

网友:
一声长音是检不到内存,重插或更换内存试试

网友:
会响,好办,不是内存,就是显卡。

网友:
应该是南桥北桥内存显卡等有地方短路

网友(2011-03-17):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是CPU供电电路的电容虚焊了,重新焊了下,问题解决,呵呵

网友:
响应该是内存和显卡的事情

网友:
CPU 没有工作,那就重点放在CPU上

网友:
CPU 或主板不工作 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