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19液晶不开机,烧4606怪问题

楼主(2011-02-09):
一台HKC19方屏液晶,不能开机,经检查一个4606芯片烧了,后来换上一个新的后,开机不到1分钟就关了,再查4606又烧了。而且烧的这个芯片的输出级不和任何变压器的初级相通。两个变压器的初级都和另一个好的4606相通,别的电路板都是一个芯片控制一个变压器,这是怎么回事,很迷惑,请高手帮忙解答,谢谢了!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加焊一下输出变压器。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2说的对。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兄弟,顶高压包受潮打火哦!!!!引起的。

网友:
就是挖,加焊一下包

网友:
在查一下其它的地方,高压ic也要查一下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HKC的,换了4606就烧,我直接加了一根通用高压条.

网友:
这是液晶,哪来的高压包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了N个4606都不行,加焊高压线圈也不行,最后换板了!!

网友:
哦。这个问题挺难办啊。那为什么两个变压器的初级都和一个4606通呢。这个怎么解释啊?有知道的吗?

网友:
顶一顶,有知道的吗?告诉小弟一下啊!谢谢

网友:
我今天碰到这个问题了,原因是高压的焊脚脱焊(用放大镜才看到)

网友:
我遇上的问题和楼主类似: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8681-1-1.html
高压条的4606一直烧,结果是灯管打火造成的。你看加焊灯管接口行不。不行换灯管试一试。

网友:
HKC我都是直接改高压条,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