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0 高压条上少3.3V开启灯管的电压

楼主(2011-02-09):
机器客户拿来的时候暗屏 测等管没问题 高压条也没问题 现在高压上的电压 19V有 亮度调节电压有3V  现在就是开启灯管的那个3.3V没有 上面只有0.6几的电压 请老师们给些意见

网友:
接个5V USBVCC ,接个二极管保护试下,要不行改通用高压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飞线到屏供电就OK了

网友:
一般不是5V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屏开启信号   一般的都是用的3.3V

网友:
飞屏供电,显示同步会好些

网友:
找找图纸看看应该能好的吧  能修的话就别飞了

网友:
从屏上飞个3.3V过去就OK了 这种情况我都是这样修的 简单 还快

网友:
賛同飞屏供电,但要量下开关信号处是否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