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控制器Rechtek RT9214简介&原理分析(原创)

楼主(2011-02-09):
   概述:本文主要以主板使用率最高的 PWM 控制IC RT9214 為例,詳細講解同步降压PWM DC - DC
               控制器工作原理。

1. 【RT9214 引腳排列及功能描述】

      Pin1(BOOT)#  自舉電源引腳。通過外部0.1UF 電容連接BOOT 與PHASE引腳,電容與二極管形成自舉升壓電路,為IC
                             內 部上橋MOSFET 驅動器提供驅動電壓
     Pin2(UGATE)#  上橋驅動輸出
     Pin3(GND)#      IC 內部電源接地
     Pin4(LGATE)#   下橋驅動輸出
     Pin5(VCC)#      此引腳連接5V 或12V 電源,這也是下橋驅動器電源
     Pin6(FB)#         IC 內部誤差放大器負反饋輸入端,通過連接外部電阻分壓網絡來調節輸出電壓
     Pin7(OPS)#       該引腳具有多功能過流保護設置,上橋開啟檢測和關斷功能。外部連接一顆電阻在OPS 與PHASE 之間
                              設置過流觸發點。引腳連接到地時IC 進行復位并關斷所有MOSFETS 輸出電壓。這個引腳也可檢測輸入
                             電壓情況和內部上電復位信號
     Pin8(PHASE)#   此引腳連接上橋MOSFET 源極與下橋MOSFET 的漏極

2. 【RT9214 內部功能方塊圖】

3. 【RT9214 應用線路圖】

4. 【電路分析】

     4.1 自舉(Bootstrap)電路分析:
       a. 自舉電路組成:
         以上線路圖中,由 D35,BC9,U28 pin1 構成自舉電路。其中,BC9 為自舉電容,D35 為隔離二極管(也可稱為升壓
        二極   管),通過與U28 pin1 連接,將自舉電壓加到U28 內部的上橋MOSFET 驅動器電源腳。

       b. 設置自舉電路的原因:
         參閱上圖,如果不加入自舉電容BC9,UG1 MOSFET 的柵極(Gate)為high 期間MF7 將導通,放大。此時MF7 的源極
         (source)迅速升高并逼近于VCCSTR,造成MF7 MOSFET 柵極與源極(Vgs)之間的直流工作電壓減小。
         MOSFET 柵極與源極(Vgs)之間的工作電壓減小后,MOSFET很容易進入變阻區,使MOSFET Gate 不能有效地控制漏極
        (Drain)電流。換句話講,在MOSFET 柵極與源極(Vgs)之間的工作電壓減小后,柵極電位需要升高許多才能使MOSFET 漏
        極電流有一些增大,這顯然使UG1 工作時受到抑制,造成上橋輸出能量不足,因此必須采取措施來加以補償,即采用自
         舉升壓電路。

      c. 自舉電路靜態情況分析:
        在靜態時,VCCSTR 經D35 對BC9 充電,使BC9 上充有上正下負的電壓Uba,這樣電路中的B 點的直流電源等于A 點的
        直流電壓加上Uba,B 點的直流電壓高于A 點電壓。

      d. 自舉過程分析:
         加入自舉電路后,由于 BC9 的容量較大,它的放電回路時間常數很大,使BC9 上的電壓Uba 基本不變。這樣,當UG1
        電壓升高時,A 點電壓升高導致B 點電壓也隨之升高。
        電路中,B 點升高的電壓經U28 pin1 加到U28 內部的上橋MOSFET 驅動器電源腳,使UGATE 輸出電壓更高(正反饋過程),
        有更大的的UG1 信號電壓激勵MF7 MOSFET,使MF7 源極的輸出電流繼續保持,補償了MF7 MOSFET 柵極與源極(Vgs)之
        間的直流工作電壓下降造成的輸出電流不足,這一過程就稱為自舉。

      e. 隔離二極管D35 分析:
         自舉電路中,D35 用來將B 點的直流電壓與直流工作電壓VCCSTR 隔離,使B 點直流電壓有可能在瞬間超過VCCSTR。
         當 MF7 上橋工作時,A 點電壓接近VCCSTR,B 點直流電壓就更大,并超過VCCSTR,此時B 點將對低電位反向充電。
        如果沒有接二極管D35(將D35 短接)起到隔離作用,則B 點直流電壓最高為VCCSTR,而不能超過VCCSTR,此時無自舉
        作用,可見設置了隔離二極管,自舉電路才能正常工作,所有又稱此為升壓二極管。

     4.2 RT9214 工作原理分析:
          a. RT9214 簡介:
            RT9214 是一個高效的同步降壓脉衝寬度調制(PWM)控制器,它能為PC 底層系统提供逻辑电源电压。这是個高性能
          的驅動器,內部具有軟啟動,頻率補償網絡以及整體控制,集輸出調整,監控保護功能于一體。這個器件工作時產生
          300KHZ 的固定頻率供應,提高了效率,減少了外部元件和成本。可调的过流保护电路通过检测下橋MOSFET RDS(ON)
          上的电压降,實現同步PWM DC-DC 降壓調整。

         b. PWM RT9214 工作原理:
          RT9214上電后其內部振蕩器(Oscillator)產生一個300KHZ的振蕩頻率,方波信號直接加到gate control logic電路,提
        供穩定的方波信號。同時另一路鋸齒波信號加到GM error amplifier后級反相輸入端,300KHZ的鋸齒波信號與GM輸出的
       誤差信號對比(比較放大器),再加到gate control logic電路,通過FB反饋量的大小調節high side and low side duty ratio。
            Vout = Vref x (1+ER23/ER22)
            Vref: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0.8V +/-2%)

           未完,待续......

网友:
收藏了..以备用途

网友:
学徒受益了 不错的应用电路原理讲解

网友:
这样的分析对新手很重要,收了!

网友:
最好有电源管理芯片搭配的电路说明!

网友:
有一点不好,繁体字看这有些不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上了一点,供参考!

网友(2015-06-02):
各脚的电压是多少呀?

网友(2016-05-09):
看到都眼花了。

网友(2018-01-02):
分析的真透彻,开关电源知识运用的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