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DDR二代内存

楼主(2011-02-09):
哪位朋友知道笔记本DDR二代内存第200PIN是哪里供给的,连一个电阻无电压,清华同方的本子不跑内存,内存供电1.79V,上位电阻0.89V正常,就是不跑内存,电流表开机到0.6A就停了,谢谢

网友:
不要着重看内存了!看看北桥还好了!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多数是北桥的问题,,虚焊了

网友:
加焊内存座试试,

网友:
你怎么知道就是内存问题,我看问题多是北桥

网友:
内存换过,北桥各组电压正常,BIOS是39VF040,数据阻值不一样,好像BIOS芯片有问题,请问有什么可代换的,手头没有这型号的BIOS

网友:
在线等,怎么没人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