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 PRO

楼主(2011-02-09):
不知道怎么做引导的,解压的时候有个链接自己去下载。

网友:
加--MEM

我是按网上下的视屏搞的,但进入到厂家传真电话网址那个地方就不动了。后来MENULST里MAP后加了--MEM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
同求怎么运行这个软件            同求了

网友:
就是这么 做的

网友:
唉,找个软件真的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