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2-09):
我弄了个轿车上的音响,电源是12v的,我直接把12v接到的我主机里的电源,能正常出生音,但是把声音调大点之后,喇叭放歌的时候就断断续续,好像供电不足样,
有什么办法能解决??
供电不足

网友:
加功放啊

网友:
可能是功率不足

网友:
建议单独供电,汽车音响的功放需要电流比较大

网友:
fzwy123
的帖子
要用什么电源来单独供电呢???

网友:
houlelin
的帖子
电脑的电源就可以了 在有毛病的事后你测下12v电压对吗

网友:
找一个台式机300w以上电源,12V输出电流应该在15A以上,供给音响,看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
7楼的建议不错,LZ不妨试试看

网友:
放歌的时候音量大了断断续续,12V电源功率太小,用12V5A电源即可。

网友:
功率不够,声音断续的时候是不是电脑也慢或者不稳定啊